STR710的启动问题

楼主(2008-04-23):
请问斑竹,我打算在144pin 的str710 上外扩一片2M的Norflash 和一片Sdram,特别说明这个系统不跑OS,我把Norflash 和 Sdram的片选分别接到 str710的CSn.0和CS.1 上,启动方式我选择从外部flash启动,我想请问一下,我在71x_init.s在做怎么的改动,还有程序如何烧到Norflash 中?谢谢

网友A:
程序从外部存储器启动的问题

1、启动方式选择从外部flash启动,在71x_init.s中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2、如何烧到Norflash有两种方法:一、使用Flash编程器编程;二使用STR710专用编程器烧写到NorFlash中。

楼主:

谢谢ST_ARM解答
那我想问一下,从外部flash即现在Norflah 启动时,str710能读到norflash的代码吗?norflsh的读写需要指令的,上电时,先执行71x_init.s然后跳转到c程序,在此前norflah没有访问程序,Sdram都没有初始化,系统也能跑吗?
还有我想问一下,此时程序在Norflash里跑还是Sdram里跑,如果在Sdram里面跑,那么又是在哪里把Norflah里的程序copy到Sdram里?
谢谢!!!

网友B:
楼主搞错了吧

STR710没有SDRAM接口。

楼主:

就是接一块IS61LV51216AL
应该可以的吧
请楼主请教

网友C:
搞清楚名词:别乱套用

你用的是SRAM,不是SDRAM,

对于SRAM与norflash,只要读写时序对了,即可,
不需要初始化,

norflash读与写是有本质区别的,注意看手册

norflash里的代码拷贝到SRAM是自己写软件搞定的,

norflash是可以直接运行代码的,

声明:没用过STR7系列,我只是跟你说了下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