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2路ADC如何理解

楼主(2008-04-24):
在datasheet上,说有两路ADC,
但是在管脚定义里面,
之能发现和ADC的管脚只有:
ADC12_IN0 到ADC12_15这么说来只有1路ADC,16通道,
还有途中的ADC MASTER和ADC SLAVE是不是说这两路ADC复用?

楼主:
还有ADC最大采集速度1M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rt

网友A:
STM32的2路ADC是指有2个ADC转换器,它们共用16路ADC端口

ADC最大转换速度不是计算出来的,是按这个指标设计的。

Master和Slave的概念是说2个ADC转换器的操作可以达到某种同步关系。

网友B:
费解

如题

楼主:
管脚名称ADC12的12有意义吗

两个ADC共用?但是这个ADC12后缀是什么意思?
既然服用的话管脚定义处应该这样写吧ADC1_IN0/ADC2_IN0吧,好理解啊,
1M的采集速度应该是可以算出来的,
采集速度和时钟频率有关,每次采集的时钟数目也是可求出来的。

网友A:
ADC12这样命名是为与以后的同系列产品命名兼容

我们以后的产品将会有更多的ADC模块,而这些增加的模块将出现不与ADC1或ADC2共用的管脚。

关于ADC的采集速度,因为涉及到IC设计方面,与如何使用它无关,我没有更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