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跑FFT问题。

楼主(2008-04-24):
希望在stm32上做傅立叶变换,不知道速度怎样,另外找了一个汇编的例程序,对于寄存器使用了R0-R20,怎么样嵌入到C里面编译?

网友A:
关于STM32上跑FFT问题

我这里有一些初步的测试数据,最终的数据将会不久与我们的库函数一起公布。

STM32运行于72MHz时钟情况下:
FFT 64点   74.8us   特别优化后:60.1us
FFT 256点  410.6us  系数存在RAM后:329us
FFT 1024点 2.1ms    系数存在RAM后:1.66ms

网友B:
最终的数据将会不久与我们的库函数一起公布

FFT库函数什么时候可以提供啊。

网友A:
如果你需要它做项目,现在就可以提供测试版本

因为还没有正式发布,所以只能提供个特定的用户,你可以通过mcu.china@st.com与我们联系。

网友C:
我也需要

最近作一个正弦调制光路信号分析,需要用到,希望尽早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