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STM32时钟设置

楼主(2008-04-25):
开发环境IAR + JLINK

原来程序中设置HCLK为SYSCLK的4分频,SYSCLK为72MHz,程序正常运行!
后来将HCLK设置为SYSCLK的16分频,SYSCLK为72MHz,程序正常运行!

再后来将HCLK设置为SYSCLK的64分频,SYSCLK为72MHz,程序不能下载到芯片中!
编译链接都没有问题,点击“Debug”,出现一系列错误如下: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007C, target byte: 0xA0, byte in file: 0x01

网友A:
把模式改一下,尝试串口下载

网友B:
请把JLINK的通信速度相应地减小

楼主:
程序能正常下载了!~!

谢谢香水!
按你的方法,程序能正常下载了!~!

网友C:
怎麼把JLINK的通信速度相应地减小?

怎麼把JLINK的通信速度相应地减小?

网友D:
是啊,同求如何改变通讯速率

在keil环境下ULINK好设置,
但是IAR下用JLINK并没有看到时钟频率的选项?如何设置

网友E:
IAR下

在项目的options对话框中,有JLink的标签,但需要先在Debugger标签中选中调试工具为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