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d 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08-04-26):
高手指教阿   我将stc和max232与pc的串口进行连接  可是进行通讯的时候却不能连接 请问是什么原因 ?  谢谢!

网友A:
先点PC端开始,再给STC上电,看看P1.0/.1是不是需要接地

楼主: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次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是因为我们买的STC 是坏的 用相同的方法使用STC12C5412AD就能连接   呵呵 谢谢

网友A:
STC的东西能不用就不要用了

楼主:
walnutcy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为什么有很多的人都说不好 不要用呢 ?请指教

网友A:
呵呵,产品没有完整测试就出来了,

有时候新版的IC不如旧版的,

最后又改回去,

网友B(2011-05-23):
友点击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看是否装有STC232-USB驱动的程序,安装成功。我昨天遇到,重新安装驱动。就会OK!!!!!!

网友C:
STC不是ST
STC不是STM
STC就是STC
-.=

网友:
STC不是ST
STC不是STM
STC就是STC
-.=
引用 网友C:

;P
楼主发错版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