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帅:在哪可以找到STM32的USB在PC端的驱动

楼主(2008-04-28):
想看看STM32的USB,没找到驱动,

不过在ST的网上找到的固件包,
ST-Dfuse里好像也没驱动,

找到模拟串口和stick鼠标的就OK了,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说明你对USB还不熟悉,从来没有通用的USB在PC端的驱

USB在PC端的驱动是根据类设计的,如大容量存储(U盘)、鼠标键盘等。

楼主:
我是说你们的那个DEMO的驱动,

不是给了固件嘛,
我想拿来做参照,我还写过USB相关的,呵呵,

楼主:
cypress的驱动就给出来了,以前看朋友做68013时发现资料很全,

网友B:
hehe

这里用的是标准的微软驱动,呵呵

网友A:
5楼说得对,ST的USB Demo全是用的Microsoft的驱动

4楼所说的Cypress驱动是一个用户自定义类,是一个很特别的驱动,不能通用。如果这样的驱动适合你的应用,你也可以看看Computer00的驱动和下面这个帖子:跑在EK-STM32F板子上的配合圈圈application的小程式

楼主:
更新,今天下午有空,就看了下虚拟串口的例程

已经把虚拟串口加到的控制平台上了,基本的收发没有问题,正在完善,,

不过不打算这么用,处于测试了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