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C8T6 三个串口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8):
调试STM32F101C8T6,USART1使用正常,但是USART2和USART3无法进入中断,配置如下,看不出什么问题,是否USART2和USART3的复用功能需要其它另外的设置?

初始化:
void USART1_Init(voi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1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th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1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2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the USART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2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void USART3_Init(voi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3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the USART */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SART1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3, ENABLE);
}

RCC设置: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TIM2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Enable USART2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Enable USART3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 I2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GPIOA and GPIOB and GPIOC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Enable USART1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中断设置: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3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GPIO设置: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Tx (PA.0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Rx (PA.03) as input 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Tx (PB.10)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3 Rx (PB.11) as input 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看不出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正确,请斑竹和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香主在吗,在线等候

斑竹帮忙分析一下,在线等候

网友A:
UART2和UART3是在APB1上的

/* Enable USART2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Enable USART3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这两行代码不对:
应该使用 void APB1PeriphClockCmd(..., ...);

楼主:
不好意思,看昏头了

多谢ST_ARM,看昏头了,请谅解。请问是否市ST公司的黄工?你的新的分机可否公布?现在ST的总机不报姓名不给转接。邮件:tws_2006@126.com

网友A:
电话号码已经发给你了。

有问题尽量给我发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