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32X103做电机控制好得不得了,服务也天下第一好.

楼主(2008-04-30):
ST32X103做电机控制好得不得了,服务也天下第一好.

网友A:
说的好。

说的好。

网友B:
说是有电机驱动库的,但是没公开!

没办法,我正自已写!

网友C:
同感

同感

网友D:
STM32的电机方案

简单地回答一下楼主的问题:

1)因为这个芯片是新出的,的确没有成功应用过;如需要成功案例,请再多等等。

2)驱动是以LIB给的,但LIB有源代码。

3)ST不做终端产品,我们的伙伴客户相信我们的产品,他们愿意试用;同第一问“如需要成功案例,请再多等等”。

4)半导体产品的价格是根据批量的大小定的,您可以咨询一下其它公司的产品价格。至于零售价格,版面上有很多参考。

5)ST的电机开发套件,除包括一个电源板外还包括一个PMSM电机、一个原装的JLink、一个光电隔离板和一个原装的STM32评估板。请看:UM0486 STM3210B-MCKIT电机控制入门套件手册

6)现在治安不差,防爆衣根本用不上,太累赘,呵呵~~~~~~~

楼主:
U200712308

U200712308

网友D:
STM32评估板、光电隔离板和电机驱动板都可以自己做,ST网站上

UM0379 STM3210B-MCKIT 和 STR750-MCKIT 三相电机控制电源板手册,包括原理说明和电路图。
JTAG光电隔离板,内附电路图。

至于是否可以拆开卖,请咨询ST的代理商。

我们工程师的电话只对客户开放,请谅解。如您却有开发项目,可以通过mcu.china@st.com与我们联系或直接与ST的代理商联系,谢谢!

网友E:
楼主做电机控制是和ST的哪家代理联系的?

网友F:
ST有没有做AC感应电机无传感器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