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困扰我多时的STR710FZ2问题,有谁碰到过吗?

楼主(2008-05-01):
我前些时间用STR710FZ2做了个手持设备,在温度20度以下,工作均正常,但是如果温度略高一点,大概半个小时就死机了,复位也不能正常工作,拿到温度稍微低点的地方,过10分钟上电又能正常工作了。什么降温的招都用了,还是一样。死机时我测过芯片温度,不超过40度。

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或者能不能给点建议啊?

跟布线布局有关?我用的是2层板。
跟工作频率有关?工作在32M下,试过更低的,一样。
跟工作电压有关?工作在3.3V下。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随便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A?X?

看看情况的版本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建议会用X版本试试

网友B:
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出问题时程序死在哪里

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出问题时程序死在哪里,否则无法有效排除故障。

这样的问题通常与芯片的版本关系不大。

楼主:
答楼上2位

1, mxchip_sh,A版本和X版本均试过, 好像还有一个Z版本,也试过, 都一样.
2, 香水城, 只要外部温度适合, 可以正常工作一周(就测了一周),想象中似乎与死在哪里没有关系.
当然具体一点讲, 表现在我在轮询一个GPIO, 这个GPIO是用来表示是否按下开关键,如果温度过高的情况下, 一段时间后,即使没有按下开关键, 但STR710却能读到按下的电平,高为按下.香水城帮忙看下, 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B:
有电路图吗?电路中是否有其他与温度有关的器件?

按键按下为高,那么没有按下时GPIO管脚接到哪里?是否悬空?  试试把逻辑反一下。

网友C:
有没有使用晶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