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万利ekstm32f板无法使用jlink(已解决)

楼主(2008-05-02):
万利的ekstm32f板无法使用jlink    已解决

网友A:
能检测到内核吗

能检测内核么?

网友B:
我也是。。没有ST-LINK2 这个选项

楼主:
无法检测内核

无法检测内核

网友A:
请参考JLINK的20针标准JTAG引脚配置

和你的开发板的引脚,一一核对的。

楼主:
如此显示正确吗

如此显示正确吗

网友C:
为什么我的EK-STM32F可以使用J-LINK呢?

首先需要拔掉板子上所有的黄色跳线,这个是必须的。能说说你的操作步骤吗?

楼主:
如此对接法吗

将板上JP1黄色跳接头及JP3绿色跳接头拔出

用杜邦线按下列方式分别连接就可以进行仿真

J-link(JTAG插座)       EK-STM32F
1.VTref             JP3  Pin2
2.VCC               JP3  Pin4
3.nJTRET            JP1  Pin2
13.TDO              JP1  Pin4
5.TDI               JP1  Pin10
7.TMS               JP1  Pin8
9.TCK               JP1  Pin6
12.GND              CAN7 Pin20

JP18  Pin2 Pin3短接
供电使用STM32的USB(CN3)通信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