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的JTAG接口是不是不需要外部上拉和下拉?

楼主(2008-05-04):
STM32F的JTAG接口是不是不需要外部上拉和下拉?

网友A:
STM32的JTAG接口有内部上拉和下拉

请看下面这篇应用笔记中4.3.3节的说明和4.3.4节的参考电路:
AN2586 STM32F10xxx hardware development: getting started

网友B:
产品的话,最好加上。

实验室环境可以不加,省点事儿。
工业环境的话,建议还是加上,至少可以用来封死JTAG口,防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