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EK-STM32F板,虚拟串口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08-05-05):
并且装驱动没有用。还请香主指点!

网友A:
什么信息也没有,如何帮你

什么程序?在Flash还是在RAM中运行?板子是否是好的?

楼主:
板子是好的

是万利提供的demo,usb虚拟串口。ram中运行。刚拿到开始学习STM32,很多东西还要向大家学习。谢谢!
用板上带的ST-LINK2仿真,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驱动也装不起!

网友B:
我们已经运行过这个例子程序,没有问题。

具体步骤:
1、首先将例子程序下载到Flash中。
2、将JP6(USB EN)跳线跳至左侧,上电运行程序。
3、在硬件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中可以看见一个新添加的STM32 Virtual COM Port。
4、按照提示安装驱动,就是例子程序包中的那个inf文件,具体路径如下:
...STM32F10xUSBLibUSBLibdemosVirtual_COM_PortSoftware Driver
5、然后可以按照UM做进一步的操作。

楼主:
怎么将例子程序下载到Flash中?

网友A:
使用IAR的调试软件

不知道楼主一开始是如何做的。

楼主:
终于搞定了,自己疏忽了

在IAR里面选择了DEBUG_RAM,所以。不过确实不知道要下到FLASH里面。现在串口好了,可惜不知道怎么测试。麻烦大家了

网友C:
参考相关datasheet

参考相关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