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STM32的SPI只做主机下 NSS可以做GPIO吗?

楼主(2008-05-07):
请教DX,STM32的SPI只做主机下 NSS可以做GPIO吗?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

请参考STM32的参考手册

网友B:
可以

资料上说的很清楚

网友C:
如果只做收、或发、或半双工

你可以只使用两根线,省下2个I/O,很爽的

楼主:
十分谢谢了

十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