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SB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5-07):
我现在看USB实现joystick的例子,固件库接口文件usb_istr.c里有有void USB_Istr(void)函数,用来处理USB所有中断。但我不清楚它的调用机制,既然是中断服务程序,那就应该映射到中断向量地址啊,我怎么找不到类似的代码啊?麻烦清楚的朋友我详细说说!

网友A:
看看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

网友B:
主要的usb中断都是在USB_Istr()中处理的

大多数跟应用相关的处理都是通过最后一个CTR_LP()来处理的,即处理端点的正确传输引起的中断。在CTR_LP()中再根据端点0或者其他端点来做相应处理。

楼主:
知道了

to:computer00
在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函数里发现调用了USB_Istr();我再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