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IAR调试进弹出这样的对话框怎样解决,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2008-05-07):
STM32使用IAR调试时弹出这样的对话框怎样解决,请高手们指点?

我将程序下载到STM32中在调试前就弹出这个对话框,无法进入调试模式。这出这个问题之前是可以正常调试的。

网友A:
我有时候也碰到这样的情况

试试把IAR项目关掉,重新打开。

网友B:
哈哈,我也遇到了

稳定性有待提高

网友C:
有些文件需要生成来支持调试

option中设置的问题

网友D:
不是很明白

mj2008还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E:
我遇到过这问题

你得设置一下这里
option-linker-config-linker command file-把那个ram.xcl改为flash.xcl

实在不行你就找一个能用的工程,把你的跟那个改为一样的设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