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STM32的串口能接GPRS Modem吗? 只用RX/TX/GND可以吗?

楼主(2008-05-09):
请问,STM32的串口能接GPRS Modem吗? 只用RX/TX/GND可以吗?

楼主:
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A:
STM32的USART可以只用RX、TX通信

至于是否能接GPRS Modem的问题,要看你的Modem是否为标准接口;STM32的USART可以按照标准的UART协议输出信号。

应该没有问题,但你需要注意两者的电平匹配。

网友B:
一般的GPRS Modem都可以只用RXD/TXD了

除非特殊应用,数据量大,防止溢出,才会要求RTS/CTS信号。
另外Modem都会有Ring信号,CPU直接用个外部中断作为唤醒就行。

网友C:
hehe

找内含tcpip协议栈的gprs模块不就ok了,没问题的。

网友D(2011-03-04):
三线串口,我用过内置TCPIP协议栈的模块,没问题。用过lwip协议栈来拨号,也没问题。放心。

网友E(2014-02-21):
买了个周立功的USART转串口模块,不知道可不可以搞同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