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关于ST Link和IAR J Link的区别

楼主(2008-05-09):
最进公司再搞STM32,买了两套万利的EK STM32F 开发板,本身带ST Link,最近有个人来推销IAR原装的J Link,就是IAR原装的开发板,2000多一套,不知道这两个Link对我们的调试有什么区别,ST Link是否能继续支持IAR更高级的版本
还有IAR的32k限制版是限制了代码生成大小(简单地说HEX生成的大小),还是限制代码编译的大小,还是代码调试的大小?
谢谢

网友A:
ST-Link2是为了方便STM32的用户学习和评估芯片性能而开发的

ST-Link2是为了方便STM32的用户学习和评估芯片性能而开发的,只在IAR的32K限制版4.42A下测试过,目前还不支持更高的版本。

IAR原装的JLink是专为配合IAR的IDE调试软件而设计的,可以用于所有IAR的软件版本,适合于真正的项目开发。

因此建议你购买原装的JLink,以保证你的项目开发的顺利进行,如果只是想学习STM32,则使用ST-Link2即可。

IAR的32K限制版本是限制生成的代码大小,即生成的代码总长度不能超过32K;详细情况可参考IAR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