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寻求帮助: STM32 程序下装不正常

楼主(2008-05-10):
工具: 万利的EK-STM32F/PS+ IAR
现象: 1.先使用STM32F103VBT6做了一块试验板,联机调试一切OK;
       2.在原有的基础上换成STM32F103RBT6,联机调试下装时出现编程的进度条,完成后出现提示:
    "Checksum error in simple-code input file"  (IarIdePM 窗口)
   在Help文件中没有发现有关的信息。

楼主:
经试验还有下列现象

经试验还有下列现象;
  有时提示: "Found unexpected EOF in input file"  (IarIdePM)

如果将主程序main中的代码删掉(还有约2K代码),下装过程正常完成

网友A:
怀疑是你的JTAG接口有问题

请问JTAG信号是如何接的?

网友B(2012-10-17):
我用4.42版的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但不是每次都这样。我怀疑是电源干扰引起的,正在查找原因。查到了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