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 EWARM 5.11 make 一个DEMO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08-05-11):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__program_start" [referenced from G:ST_Demo_documentPS_Demo_DocumentEK-STM32F-PS CD
EXAMPLESLCDDemo(lcd+led+buttom)LCDDemoprojectEWARMBOOT_FLASHObjstm32f10x_vector.o]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说明原因,单独编译每个文件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原有的例子不是在这个环境下生成的,你需要做相应的改动

再说EK-STM32F板上的ST-LINK2不支持IAR EWARM 5.11下的调试。

网友B:
需要做的几处改动

stm32f10x_vector.c文件中,把__program_start改成__iar_program_start,把#pragma location = "INTVEC"改为#pragma location = ".intvec"。
项目配置中的Link下的Config中,配置一个Link Configuration File就可以正常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