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一个KEIL 技巧

楼主(2008-05-11):
记得看见过一个贴图,有点像逻辑分析仪, 再KEIL里咋看IO口的输出逻辑时序?  家里没示波器,呵呵。

摆脱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没会

好像是要一个  .UVL  文件来定义显示信号? 这个文件咋生成? 哦翻书去。

网友B:
keil的软仿真技巧

关于keil的软仿真技巧及一些特殊的功能,可以邮件询问,我们会在24小时内给予解答

www.mxchip.com
yangwb@mxchip.com
021-52655025-16

网友C:
呵呵,LZ落后了,UV3的最大改进,呵呵,比较好用

网友D:
UV3的设备模拟器

这个是Keil大力宣传的,
据说是不用硬件就可以搞开发。呵呵

网友E:
这个还不算啥!

针对Cortex-M3的芯片开发,还有更强的功能:

MDK+ULINK2可以直接实现Cortex-M3的硬件TRACE功能,不需要额外的硬件TRACE仿真器(比如RealView TRACE、J-TRACE),目前市场上也只有MDK+ULink2能够直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是不是LPC2XXX的不行哦?我现在用的那个

网友B:
回复8楼:LPC2XXX也都可以的

关于keil的软仿真技巧及一些特殊的功能,可以邮件询问,我们会在24小时内给予解答

www.mxchip.com
yangwb@mxchip.com
021-5265502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