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温度的计算?

楼主(2008-05-13):
公式
 Temperature (in °C) = {(V25 - VSENSE) / Avg_Slope} + 25.
Where,
V25 = VSENSE value for 25° C and
Avg_Slope = Average Slope for curve between Temperature vs. VSENSE
 问题:
  Vsense怎么算出来   转化后的寄存器里存的值和Vsense有什么关系?

网友A:
STM32温度传感器的使用和计算

Vsense就是你在ADC_IN16读到的数值。

Avg_Slope就是温度与ADC数值转换的斜率。设想一个XY坐标,X轴为ADC的电压读数,Y轴为温度,两轴之间有一条直线代表了温度与转换电压的关系;在这条直线上如果X轴为V25时,Y轴即为25℃;当读出的电压是其它数值时,即读出的电压是Vsense时,使用那个公式就可以得到温度的数值。

在STM32F103xx的数据手册中分别给出了V25和Avg_Slope的值:

V25   最小=1.34V  典型=1.43V   最大=1.52V
Avg_Slope 最小=4.0  典型=4.3   最大=4.6    单位是 mV/℃

例如读到Vsense = 1.30V
分别取V25和Avg_Slope的典型值,计算得到:

(1.43 - 1.30)/0.0043 + 25 = 55.23

所以温度为大约55℃

楼主:
读到的数值就是电压值?

可是转化后的读数很大呀  最大是fff  不是读出来的数直接就是电压吧
  还要转化把。  试想输入的电压是通过转换得到一个值 存入寄存器的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转换的

网友A:
读到的数值当然不是电压值,是0V~VDDA间的某个电压

例如VDDA = 3.3V,那么如果读出0x0FFF,即表示3.3V;如果读出0x0100,即表示 (0x0100 * 3.3V) / 0x0FFF,大约为0.21V。

楼主:
小数的运算 怎么定义变量呀

网友A:
为什么要使用小数运算?你完全可以通过比例变换使用整数

比如我在2楼的例子:(1.43 - 1.30)/0.0043 + 25 = 55.23

除数和被除数各乘10000,则变成整数运算:(14300 - 13000)/ 43 + 25,结果与使用小数运算一样。如果需要更为精确的数值,则放大比例因子即可。

楼主:
内部温度 我测得是42--45 正常吗

他和外部温度传感器  测得环境不一样 ?

网友B:
re

研究下

网友B:
re

实在没办法呀,一直在潜水,现在有问题要问啦,那继续灌水吧,学习中

网友A:
芯片内外的温度当然是有差别的

网友C:
那就不能测试外部温度了?

这么说,这个功能就只能测试芯片内部的温度了,外部的环境温度就不可以测了或测得不准咯?

网友A:
如果散热做得好,内外温差会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