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AD基准问题

楼主(2008-05-14):
STM32的64pin封装的AD不能加外部基准,也没有内部基准,只能在VDDA上加一个给AD供电的电压。如果没有好的基准,AD岂不是测量不准确。我在DEMO板上跑了一下例程,lsb最大和最小要差5个以上。是否有好的办法

网友A:
STM32的内部有一个参考电压

STM32有一个内部的参考电压,接到了内部的ADCx_IN17通道,它用于提供一个参考的数值但不是基准。根据数据手册,在温度为-40至+105摄氏度范围内,这个参考电压为:最小值=1.16V、典型值=1.20V、最大值=1.24V。

测量这个参考电压的数值可以作为你的实际信号测量的参照。

关于AD测量的准确性问题,请务必把电源滤波做好,你可以参考ST的评估板上的电源部分,这个文档中有电路图: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um/13472.pdf

网友B:
呵呵 这里有个牛文:

芯片设计最重要的是什么:系统。

----要考虑你的用户咋把使用它。

STM32这个问题有点典型。---滤波做好只是减小了纹波,可温飘呢!?呵呵,不能不说是一个小遗憾,可惜了这么高的分辨率。

网友A:
数据手册上的特性参数已经包括了温飘的因素

请参考STM32数据手册上的数据。

网友C:
参考电压测量出来的值到底算多少呢?

是1.16V?还是1.24V?难道要用这么不准的参考值来校正吗?

网友A:
使用典型值

手册中的最大最小值是告诉你误差的范围。

如果你要求高,就不能用这种方法了;要求高就必须使用自己的高标准参考源。

网友B:
~

"如果你要求高,就不能用这种方法了;要求高就必须使用自己的高标准参考源。"

---------窃笑,  哪你搞个12位的AD干嘛啊!  用这条去教训老外去。

开玩笑,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总是给老外当学生听课,先抓他们个小辫子找点面子回来!呵呵。

片子不错,就是Demo也非常的专业,可不太适合我们这些人读了,感觉真是IC硬件工程师站在硬件角度在“配置软件”。以后再回来玩这个。

网友A:
没有几个芯片能够在供电不稳的系统中出污泥而不染

任何芯片都是工作在一个系统中,很难能够要求一个芯片很好地工作在一个供电不稳的系统中。

不怕您笑话,STM32虽好,但还没有好到洁身自好的地步。

网友D:
最近在玩STM32F103的AD,

其实也有个方法可以解决对AD精度高要求但没有参考源引脚的情况:

比如搞个1.5V/2.5V的满足你精度要求的参考源,然后在同一时刻,ADC1对参考源采,ADC2对被测信号采,然后线性计算以下就OK了。

这是对103,如果用101,并且电源在连续两次采样时间(也就几个us)内没有不可接受的波动的话,让ADC1对着参考源和被测信号连续采也可以啊

网友B:
嘿嘿 狡辩

说的是 一般电源存在的 纹波和温飘的弊端,不是说电源不好的情况----没电的话,都休息吧,除了发电机!哈哈哈哈哈

网友E:
ad

比如搞个1.5V/2.5V的满足你精度要求的参考源,然后在同一时刻,ADC1对参考源采,ADC2对被测信号采,然后线性计算以下就OK了。

加了一倍的误差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由于最近有个项目(电力监控仪表)在进行初期调研所以才开始关注STM32。感觉此款芯片性价比极高,而且所带外设非常适合应用于电力场合,但可惜没有内部AD基准,考虑到性价比最后PASS了STM32方案。如果有内部基准,哪怕再多加几块钱,我觉得已目前市场上流行的芯片,无出其右者。

网友B:
人家100Pin de 可以外加基准的!

网友F:
一个方法,其中一个通道接一个外部稳定电压

采样它的值,然后软件校正,只能这样了

网友G:
关注这个问题;

觉得 STM32 12BIT AD 没有自带 REF 是个遗憾;
64 PIN 以下没有 REF IN 就比较难以理解了;
香版关于“出污泥而不染”的,是不是绝对了些;

网友H:
如果饿哦给AD供电,用稳定的供电电压,行不行?

还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我给AD供3.3v的电源,ad的参考电压是3.3v还是1.2v啊?

网友A:
STM32的ADC供电是VDDA,参考电压是Vref+和Vref-

Vref+和Vref-只有100脚以上的产品才有独立引脚;64脚以下的产品Vref+在内部与VDDA相连,Vref-在内部与VSSA相连。

不知道你的1.2V指什么?

网友I:
STM32的AD基准

  使用STM32自己的AD基准,实际测量的结果也不错啊,STM32的data sheet上面给出的数据就是基于内部基准

网友H:
这就是如果想用一个高精度测量,就必须用高精度参考来供

网友H(2008-06-18):
可不可以这样算啊

我想如果参考电源纹波做的比较好,温飘可以不用考虑,可用内部的参考电压进行校正参考电压。
我做仪表的,不管参考是否移动,出厂校验只要校验的系数能满足准确度就可以。
我想在调试的时候读出当前1.2V的AD值,并记录下来,并且当前一个系数也记录下来
以后运行,我根据采集当前的1.2V AD的值校验,校验系数,使要的参数仍旧能测准确

我的计算原理是4095/V参考电压=采集1.2VAD值/1.2v;
得出:V参考=4095*1.2v/采集1.2VAD值,可以得出每次计算的结果的参考电压只跟当前采集采集1.2V AD值有关系。
这样可以得到:当前的系数于与以前的系数的倍数关系,来求出当前校验所需要的系数,测量的结果仍然是正确的。

网友I:
转载老外做的STM32 ADC试验

注:根据试验的结果,可以认为,只要Vdda电源的纹波不是太差,就能得到很好的AD测量结果,大家的担心我看大多是多余的。

这个老外用ST的STM32官方评估板做到了+/- 1LSB,而且没有使用软件滤波:

more news, compared the KEIL MCBSTM32 board and
the ST board STM32F10F10X-128K-EVAL to really cool one with TFT LCD

the ST board have TONS more ADC noise, removed LCD and have now IMPRESSIVE low noise !
only +/- one LSB wow !!
so the switchmode supply on the back side of the LCD is one nasty noise source to the ADC :-)
be warned if you design with switchmodes and need a clean ADC, add extra coils and caps near the noise source to isoilate it.

Now I am investigating the KEIL board, the capacitors for VDDA and analog GND are placed too far away from IC,
this gives poor decoubling to the analog section, it is hard to fix on that board.

Last edited by ThomasScherrer (2008-02-12 16:11:51)

链接:http://www.stm32circle.com/forum/viewtopic.php?id=161
其中还有图形

网友J(2013-03-02):
引用 网友I:
注:根据试验的结果,可以认为,只要Vdda电源的纹波不是太差,就能得到很好的AD测量结果,大家的担心我看大 ...

你这说的噪声,对于测量来说更重要的是长期稳定性和温漂,对于12为ADC来说,如果环境温度变化25度,电压基准的温漂应该小于10PPM/度,当然了,真正能做到12bit精度是很难得,还牵涉到前段调理电路的漂移。

网友K(2013-05-18):
引用 网友A:
STM32有一个内部的参考电压,接到了内部的ADCx_IN17通道,它用于提供一个参考的数值但不是基准。根据数据手 ...

版主啊,这些ST官网的连接怎么一点开就是的Error,找不到文档在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