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SPI的问题

楼主(2008-05-15):
  // SPI1 configuration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CPOL  SPI_CPHA  是什么意思?
SPI_BaudRatePrescaler 是从哪个时钟源分频?
SPI的速度如何计算?
比如外部晶振是8M的,要把SPI的速度设为4M, 该如何设定?

网友A:
极性和相位

SPI_CPOL  SPI_CPHA分别是时钟极性和相位

SPI_BaudRatePrescaler从PCLK1(SPI2采用)或PCLK2(SPI1采用)分频出来

SPI速度取决于SPI_BaudRatePrescaler和PCLK1或PCLK2

外部晶振8M,要看PCLK1或PCLK2是多少,速度 = PCLK1或PCLK2 / SPI_BaudRatePresca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