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问题

楼主(2008-05-15):
一直将程序放在Flash里调试,对Flash加读保护之后发现不能写了,在线调试更是不能,于是将程序放在RAM里调试。RAM里的程序使Flash写保护失效了,但是读保护没有去掉(因为现在可以写入Flash,不能在线Flash调试)。

于是有了这个想法:如果在Flash和RAM里面都有程序,当STM32F103上电后它会运行那个程序?我不知道IAR写STM32的机制,或是STM32读入数据的机制,每次写入程序之前是否将RAM和Flash里面的程序清除掉。

恳请各位帮助分析下,最好说下加读保护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A:
STM32加读保护之后,Flash的前4K被自动设置为写保护

所以不能下载完整的程序,但只要没有对其它部分设置写保护,Flash的其它区域还是可以烧写的。

在IAR的环境下,调试软件会自动地根据链接信息,在RAM或Flash中调试运行程序。如果在没有JTAG调试接口的情况下,CPU是根据BOOT0和BOOT1的状态决定运行Flash或RAM中的程序。

楼主:
按香主的意思

我的这片STM32的前4kFlash现在不可用了吗?下载程序时是否需要指定下载到哪里呢?
最近断网所以这个问题没跟紧,原谅!

网友B:
运行RAM和Flash的代码

如果在Flash和RAM里面都有程序,当STM32F103上电后,它会根据boot0、boot1两个引脚的设置来决定运行哪个程序。
IAR写STM32的机制,每次写入程序之前是将Flash里面的程序清除掉,然后下载新的程序。。

如果加读保护时,J-Link不能连接STM32的内核Cortex-M3,如果要继续下载程序,需要将读保护解除,如何解除请参阅STM32的Flash programming manual.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在此多谢2位大侠帮忙。
是我自己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