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学习阶段

楼主(2008-05-18):
香水,哦,还是cao工吧,我们都在学习STM32,你帮我们这些菜鸟拟个学习计划吧,怎么入门,然后入门后又该怎么个阶梯学习呢?

谢谢先拉

网友A:
先理解计算机体系结构

各种CPU的差别,在于比较小的地方.自我感觉深入理解了计算机体系结构才是最根本的.只要真正了解了,就很容易入手了.
然后很多的应用是经验的问题了.毕竟不是搞CPU研发。
头晕。不写了。

网友B:
学习计划是因人而异的,要根据各人的程度不同而制定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程度,中专、大专、本科在校还是毕业、硕士?但一般来说,你应该先把STM32的相关技术手册和应用笔记看一遍,根据你所学过的和所知道的理论知识去理解STM32的工作原理;原理清楚之后再认真地理解好STM32固件库的结构,在此基础上找一块学习板把STM32固件库自带的例子全部做一遍,在做这些练习时结合上述技术手册和应用笔记的内容,反复体会STM32的工作原理。

一般来讲只要你之前有相关的单片机知识,再好好地把上述两步做好之后,你就可以算基本入门了,然后如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几个大小不等的项目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