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CAN的过滤器请教

楼主(2008-05-19):
小弟以前没有用过CAN,现在看stm32的can部分,关于过滤器部分不是很明白,特此请教:标识符寄存器和屏蔽位寄存器是跟can的那部分比较的呢?是can的发送ID?必须匹配和不必关心哪些位?谢谢指点!

网友A:
楼主对CAN的协议了解多少

如果你了解CAN的协议,就可以理解标识符寄存器和屏蔽位寄存器n的那部分是如何比较的了。
匹配和不必关心哪些位是由你编软件时决定的,其实就是CAN总线上发送的数据,哪些节点发来的我需要接收,哪些不用关心的一种分类方法罢了。类似于internet的地址。

楼主:
谢谢指点

没看过can的协议

网友B(2008-11-07):
我觉得

stm32 can这部分应该学习下atmel can 这一相应部分
有相应的简要的图解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