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通用定时器中比较/捕获寄存器设置好了,从哪里输出?

楼主(2008-05-20):
请问STM32通用定时器中比较/捕获寄存器设置好了,从哪里输出?在原理图上找不到输出口

网友A:
请问你是要做什么操作,输出比较还是输入捕获?

要输出什么?

楼主:
输出比较的

就是想要输出一个信号,随意的信号.因为现在还不熟悉,没想好做什么

网友A:
所有标有TIM?_CH?的端口都可以作为输出比较的端口

如TIM1_CH1、TIM1_CH2、TIM1_CH3、TIM1_CH4,TIM2_CH1、....等

楼主:
请问香版主

有些后面标着TIM2_CH1N与TIM2_CH1有什么区别啊?
还有定时器的时间设置是怎么计算得到的?
还有TIM2时钟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A: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STM32的手册中

简单回答如下:

1)不可能出现TIM2_CH1N,只有TIM1_CH1N。 TIM1_CH1N是TIM_CH1的反相输出,用于3相电机控制。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第12章:高级控制定时器。

2)定时器的时间设置是根据提供给计数器的时钟频率计算。请看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第12章和第13章。

3)设置TIM2的时钟需要首先在RCC的寄存器中设置APB1的时钟,然后参考STM32技术参考手册的第13章设置。你最好参考ST提供的例子,例子里有代码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