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设置 lib的问题,怎麼解決阿

楼主(2008-05-20):
请问为何我已经在PROJECT放好lib路径
$PROJ_DIR$..
$PROJ_DIR$....libraryinc

Compile后还是出现问题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stm32f10x_lib.h" C:Documents and SettingsYI-ANN上管理系统EK STM32EXFWLibexamples_EKSTM32FBKPExample1projectmain.h 21

网友A:
不知道IAR的软件是否能够支持中文的路径名

请换成英文的路径名试试看。

网友B:
Re

如果工程文件是在project子目录下的话,那距离FWLib明显要后退不止两层哦。

网友C:
可以用绝对路径试试

确认.h是否被包含,可以用绝对路径试试

楼主:
可以了 谢谢大家

终於找到问题鲇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