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是因为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20):
大家好,我在调试I2C的时候碰到这样一个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我在用STM32读写EEPROM,在发出START信号以后,应该转到主模式,可是循环死在第2行了。

 /* Send STRA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此时SR1和SR2都是全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这个是由例程直接改过来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怀疑是ULINK的问题。

请大家帮帮忙 ,好吗?

非常感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7/200775231953950.rar

网友A:
我曾经碰到过同样的问题

不过是由于前一次的I2C通信出错,重新调试代码时没有对芯片进行硬件复位,所以START信号一直发不出去。断下电就好了。

不知道和你的问题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