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ssert的错误

楼主(2008-05-21):
在有些时候,建好工程后调试会出现assert的错误,这个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象跟设置和程序都没关系.
请问这个错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出现assert的错误是因为你的某些参数有问题

assert一般用于检查调用函数时提供的参数是否有错误。

楼主:
回复版主

对于这样的错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检查为什么你提供的参数不对

网友B:
重新下载软件库

将你的STM32F10x_conf.h替换掉。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把STM32F10x_conf.h最后几行改掉

网友D(2015-09-29):
参数不对

网友E:
楼主应该按照香水版主的方法搞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