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EK-STM32F

楼主(2008-05-22):
请问板子上的STR751F是不是断电后程序保护?

网友A:
不是

是作为STM32F的USB-JTAG调试器而存在的。

楼主:
谢谢

板子上将 JTAG口引出来了,不用USB的话,是不是可以从JTAG口直接下载程序啊?

网友B:
板子上有2个芯片,你要对哪个芯片下载程序?

原则上使用JTAG可以直接下载程序到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