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FAW44X6 遇到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3):
SSP1问题:
上次曾请教过SSP1出错问题,经反复实验发现当把SSP1 配置在P1.0 P1.1 P1.2 P1.3 时一发数据就出现死机现像,。当配置在P3.4 P3.5 P3.6 P03.7 时可以正常使用。我反复查数据手册是SSP1是可以在P1.0 P1.1 P1.2 P1.3上使用。
二、    UART0问题
当把UART0 配置在P6.6 P6.7 时 只要一配置就出现死机现像。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正常使用。当使用P5.0 P5.1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2008-09-21):
UART0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UART0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将P6.6、6.7设置为串口的收发脚时,调试到那条语句就出错。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