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什么时候启用DMA比较划算?

楼主(2008-05-23):
比如 memory to memory 数据拷贝,
如果只拷贝10个字节,启用DMA那是不是代价太大了?CPU启动DMA的时间数据早就拷贝完毕了。
当需拷贝的数据长度大于多少时才值得启用DMA呢?

网友A:
DMA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已经配置好了吧 ,还需要cpu去启动吗 ?

DMA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已经配置好了吧 ,还需要cpu去启动吗 ?如果真的需要cpu去启动那不还是要浪费cpu的资源了吗 ?DMA应该具备自己的数字逻辑控制单元脱离cpu的啊!!

网友B:
RX

如果拷贝10个字节的时间,你需要做其它事情,那就开DMA, 如果你只是等待10个字节拷贝完,那开DMA也没什么意思吧。

网友C:
当你能预计 CORE 将会比较忙的时候,启用 DMA 比较划算;

楼主:
回二楼

你需要仔细读一下用户手册中的DMA部分,DMA启动前还是要重新设置一些参数的,如传递的数据长度等,不是上电一次初始化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