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I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23):
请教一下:我的SPI初始化如下: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ITConfig( SPI1, SPI_IT_RXNE , ENABLE );

  SPI_Cmd( SPI1, ENABLE );
中断函数如下: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if(SPI_GetFlagStatus(SPI1,SPI_IT_ERR)!= RESET)
 {
     printf("ovr error!");
 }

 if(SPI_GetFlagStatus(SPI1,SPI_IT_RXNE)!= RESET)
 {
   _bBuf[_bCount] = SPI_ReceiveData(SPI1);
   _bCount++;
    printf("count=",bCount);
  }
}
外部设备为主,每次发两个字节。
为什么在每次上电后,主方发送第一个字节时,产生不了中断。第二个才产生中断。导致第一笔的两个字节只收了第一个字节,第二个字节就丢掉了。之后接受到的数据也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