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AD

楼主(2008-05-26):
AD采样的结果都在AD->DR上,怎么区别是哪路啊

网友A:
根据你定义的顺序一个一个地转换,一个一个地读出

很简单。

楼主:
该如何设置

我设了2路,但是输出的结果不对.请问在哪设置啊?
ADC->SQRX有什么用啊?
我现在不是采用DMA输出的

网友A:
请参考ST提供的例子:ADC/Example2

所有例子在STM32固件库的程序包中。

楼主:
例子

例子中是用到定时触发的方式让AD采样,同时开启注入通道.而结果从DMA中输出.
但我想用连续扫描的方式,在规则通道中开启2路通道,结果从AD->DR来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