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通道和GPIO口的对应关系???

楼主(2008-05-27):
看下面的的代码
  /* Configure PC.00, PC.01 and PC.04 (ADC Channel10, Channel11 and Channel1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4 (ADC Channel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上面的语句表明 channl10 11 14 分别对映pc0.0 0.1 0.4
那么adc通道1--17 是怎么和gpio对应的呢
  比如 我用通道9 它对应哪些gpio

网友A:
请看STM32的数据手册中关于管脚分布的列表

网友B:
看原理图

资料跟原理图结合起来看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