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怎样将程序烧到STM32里面,然后让它上电自动启动啊。

楼主(2008-05-27):
我用的是SL-LinkII,可以在FLASH或RAM仿真,但是不知道怎么烧进去自动运行。应该怎么设置啊。用IAR.

网友A:
SL-LinkII好像不支持JFlash吧?

没SL-LinkII,我没测过,要是不能,你就在IAR中配置在Flash中调试代码,直接Debug,进去以后不用Run,直接退出就是,代码已经在芯片里面了。

楼主:
可以在FLASH仿真啊

如果我设置在RAM仿真,程序从0X200000000开始。如果设置FLASH仿真,是从0X080000000开始。
按照数据手册的说法这里就是用户代码区,可是我配置BOOT0和BOOT1使他从系统存储器或用户闪存存储器启动都不行。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在Debugger内点击Download选项,选上Use Flash Loader就可以了。
同时需要选上linker-output-Allow C-SPY...
然后Extra Output选项卡选中Generate extra。。。以及下面的output file-Overrride default选项。
然后点仿真会出现一个下载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