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STM32的GPIO初始化部分,参考手册和函数库上不一致。

楼主(2008-05-28):
大家好!
我昨天在看STM32的GPIO部分初始化的时候,发现这么一个问题。
比如我想把某个PIN设置成上拉输入:
在参考手册上写着除了与CRL、CRH有关以外,还与ODR寄存器有关(该寄存器主要是为了体现是上拉还是下拉)
而在库函数的说明里面,只与CRL、CRH有关,我在查看原函数代码的时候,也确实看到初始化函数只操作了CRL和CRH两个寄存器。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种情况没有?
这个地方应该怎样理解?
谢谢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意见,我去查查

楼主:
版主,你好!

请问,有结果了吗?谢谢

网友B:
STM32的GPIO初始化部分,没有问题

STM32的GPIO初始化部分,没有问题;GPIO太简单了,不应该有问题:

        /* Reset the corresponding ODR bit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
          GPIOx->BRR = (((u32)0x01) << pinpos);
        }
        /* Set the corresponding ODR bit */
        if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GPIOx->BSRR = (((u32)0x01) << pinpos);
        }

楼主:
哦,谢谢

原来是通过修改BRR和BSRR寄存器的值,来改变ODR的寄存器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