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获模式下什么时候定时器开始计数

楼主(2008-05-29):
捕获模式下什么时候定时器开始计数,是不是有上升沿时开始计数,然后再到有捕获事件发生时

网友A:
什么芯片?

基本原理是:计数器循环计数时,有捕获事件(上升沿或下降沿)时,计数器的计数值被保存到捕获寄存器,因此你可以知道捕获事件是何时发生的。

楼主:
好象是从模式选择了复位模式

我看的是stm32103中tim的example 6,程序测的是PWM的频率和占空比。
好象是从模式选择了复位模式,那么TIM2_CCR1就是从PWM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计数值,TIM2_CCR2是从上升沿到下一上升沿的计数值,是这样的吗?
我现在想测一下USART某一波特率下的脉冲宽度,可以用捕获吗,其他还有什么简便的方法吗?

楼主:
软件启动定时器

有谁做过软件启动定时器啊,给发个例子看看啊,谢谢先了!!

网友A:
使能定时器就是软件启动

使用输入捕获测定脉冲宽度的方法是:

1)如果脉冲宽度较大,可以使用定时器中的任一个通道先捕获上升沿(下降沿),然后变换边沿条件再捕获下降沿(上升沿),两个结果相减就得到脉宽。

2)如果脉冲宽度较小,上述方法可能来不及变换边沿条件,这时可以分别用同一个定时器的2个通道做输入捕获,一个捕获上升沿,另一个捕获下降沿,然后求2者之差得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