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ick翻译成“系统嘀嗒校准值”对吗?

楼主(2008-05-29):
这好像纯粹是字面意思。

网友A:
tick = 时钟节拍。 systick应该是 系统时钟节拍

网友B:
ST的所有中文资料上都有正确的翻译

我们把Systick Timer翻译为“系统时基定时器”,这个翻译包含了时钟和时间基准的概念。

楼主:
不知道班主说的“ST的所有中文资料”是哪些

我看的是《stm32f101xx和stm32f103xx参考手册》,我是头一次接触arm很多名次缩写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比如:PLL,Systick,RCC,MAP,EXTI,DMA只能四处打听.建议在中文资料的后面加上一页附录:名词解释。

网友B:
谢谢,好建议

“建议在中文资料的后面加上一页附录:名词解释”,我们会认真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