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32怎样测正负信号?

楼主(2008-05-29):
我需要测小于零的信号,我看过手册,是不是在参考电压端口用一个正负的参考电源?可STM32内部只有一个1.2v的正电源,可怎样找到一个负电源啊?

别的单片机一般这样解决办法是采用的双端输入,STM32有没有类视的设置啊?

请大家给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A:
这不是STM32的问题,这是一个如何测量负电压的问题

哈哈,楼主把我们芯片的名字都写错了。

楼主:
是STM32,是写错了,现在好多案例都是英文的,看着费劲

网友B:
抬高电路

例如,如果输入信号-5v到+5v,可以调节到 0到3v,电路自己去找吧!

网友C:
运放,把动态范围调整到ADC范围内

楼主:
两个高性能的放大器价格,快抵上单片的价格了

如果这样做,成本又降不下来了,我想找一个有正负的参考电压,这样是不是就需要测正负信号了?不用放大器了

网友D:
便宜的运放多的是

网友E:
便宜的运放不一定好用啊

便宜的运放不一定好用啊

楼主:
我仔细阅读手册,估计只有用放大器抬高电位

可惜STM32有这么多通道了,竟然不能差分输入的方式。还有抬高电位的话,抬高的电压是参考电压的一半,不知道输出参考电压是不参考电压的一半

网友F:
电简单的方法是用电阻!

电阻本身是可以实现加法电路的!不过前提是你的信号内阻要够小!还是用运放做加法吧!  不知楼主要到何种精度?  如果不是要求那么高,用不着好运放!
设计不能一味的追求快准,只要满足需要足够了!

网友E:
没有正负参考确实不好用,外围要加好多元件

不知要测量的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
可以使用运放,把电压调整到-1.65V~+1.65V,然后再用运放做加法器,Vin+1.65就达到了0~3.3V。加法器的参考电压可以用个3.3V的精密稳压分压后获得。

网友G(2008-08-07):
回复jinjing999

参考电压可以参考  alien2006 的设计

网友H:
Vin --- R1 --- Ain --- R2 --- Vref

不知楼主 能否理解
Vin --- R1  --- Ain  --- R2  --- Vref

如果没明白,是否知道
Vin --- R1  --- Ain  --- R1  --- GND
把输入信号 变为一半。

Vin --- R1  --- Ain  --- R2  --- Vref
把输入信号,与Vref R1 R2 运算。
改变信号范围,电阻即可!不一定要用运放。
尤其是高精度电阻比高精度运放便宜多了。

楼主(2008-10-30):
呵呵,好久没有见,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