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系统的任务调度

楼主(2008-05-29):
还有一个问题  任务之间是怎么调度的  比如说有三个任务 优先级为  5 6 7
那么是不是在5 的延时语句来执行 6 或7
   但是6后 应该就去执行5了  什么时候能执行7呢

网友A:
优先级高的优先占有CPU。优先级低的只有等高的不用CPU时,

占用CPU。

楼主: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

是哪个函数呢
   怎么知道前一个任务 不使用cpu了
     前一个任务不使用cpu后  我没见程序有什么动作
              谁能告知一下  程序是怎么判断和更换任务的
                     哪个函数在干这个。
  谢谢大家

网友A:
操作系统内核会负责任务调度。

当一个任务不使用CPU时,需要主动放弃CPU使用权,这时就会执行任务重新调度,然后就会将CPU分配给其它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