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进不去,急?

楼主(2008-05-30):
  我是用72324,外部4MHz晶体,用inDART硬件仿真,现在有两个问题:
   1,调试通信不成功,但用inDART下的DataBlaze完全正常,读写都正常?没办法我先配置成内部振荡,可以进入硬件仿真,只是速度慢?
   2,我的SCI中断进不去,先不管其它设置对不对,我想只要我发个数据,总应该进入我的SCI中断才对,应该说只要:
    1)、SCIBRR=0xd0;SCICR1=0x10;;SCICR2=0xe8;
    2)、往SCIDR送一个数据;
    3)、在interrupt_vector函数矢量地址为0FFE6处加上我的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上述条件是否就是能产生串口中断的充分条件?只要能进中断,我再进行其它通信设置,但现在就是进不去中断?
    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
SCI中断进不去?

   不可思议,中断总该进去,会不会是因为用了内部晶振的原因?

网友A:
开全局中断了吗?

查看一下SCISR的状态是否正确。

楼主:

香水城,你好!
   我就是前次给你写mail的客户,现在我的代码只剩通信和定时还没搞定,哪个是全局中断,我几51里都有全局中断,但我反复看了pdf,没有说到全局中断呀?

网友A:
全局中断是CPU中控制中断的控制位

在ST的单片机中没有使用“全局中断”这种说法,但不表示不存在。

请看手册中介绍CPU中断的章节(应该是第5章)。简单地说全局中断由Condition Code Register中的I位控制。

楼主:

   香水城你好!
   我看到了cc寄存器里有管这个的,那就好说了.但如何对CC寄存器操作呀,我在st72324.h里都没找到对它的物理定址,就是说我如何实现
                   ClrBit(CCR,5);
         ClrBit(CCR,3);
   编译后提示CC没定义呀?

网友A:
请参考ST提供的例子

使用 _asm("rim");     开放全局中断。

楼主:

  香水城,你好!
  我现在还是进不去中断,你看看:
  1)、我先设置了口;
      PEDDR=0x01;
      PEOR=0x01;
  2)、SCIBRR=0xd0;
       SCICR1=0x10;
       SCICR2=0xc8;
  3)、在interrupt_vector.c里:
       INT_Serial,      /* 0xFFE6 */
  4)、_asm("rim");     //在你的指导下刚加的,开全局中断
  5)、SCIDR=0xaa;
  5)、我的断点就停在@interrupt void INT_Serial(void)里下,但就进不了中断?
   请你帮我看看?

楼主:
香水城,帮我看看,老板催着我!

  香水城,你好!
  我现在还是进不去中断,你看看:
  1)、我先设置了口;
      PEDDR=0x01;
      PEOR=0x01;
  2)、SCIBRR=0xd0;
       SCICR1=0x10;
       SCICR2=0xc8;
  3)、在interrupt_vector.c里:
       INT_Serial,      /* 0xFFE6 */
  4)、_asm("rim");     //在你的指导下刚加的,开全局中断
  5)、SCIDR=0xaa;
  5)、我的断点就停在@interrupt void INT_Serial(void)里下,但就进不了中断?
   请你帮我看看?谢先!

楼主:
香主,帮我看看!

香主,你好!
  我现在还是进不去中断,你看看:
  1)、我先设置了口;
      PEDDR=0x01;
      PEOR=0x01;
  2)、SCIBRR=0xd0;
       SCICR1=0x10;
       SCICR2=0xc8;
  3)、在interrupt_vector.c里:
       INT_Serial,      /* 0xFFE6 */
  4)、_asm("rim");     //在你的指导下刚加的,开全局中断
  5)、SCIDR=0xaa;
  5)、我的断点就停在@interrupt void INT_Serial(void)里下,但就进不了中断?
   请你帮我看看?谢先!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例子,很简单

网友B:
re:

你的ISPR1/2...(中断优先级相关)配置了吗?要将SCI的优先级配置一下

楼主:
香主!

香主,你好!
   我把你的例子也试了,也进不去呀。
   其实我的设置虽跟你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我能否把我的projet发给你,你帮我看一下?我知道你的邮箱,可一吗?

网友A:
我们已经通知代理商给你提供直接帮助

负责支持你的代理都经过我们的培训,可以很好地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