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新品带LCD接口,感觉是外部总线口,和44B0的LCD有区别。

楼主(2008-05-30):
STM32新品带LCD接口,感觉是外部总线口,和44B0的LCD有区别。

网友A:
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哪里?这是关键

网友B:
STM32新品可以接带控制器的LCD.

其实就是SRAM接口,可以设置等待周期,也就是,STM32新品可以接带控制器的液晶,工作于SRAM仿真方式,而44B0X可以接不带控制器的液晶,但是44B0X只能接STN,不能接T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