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的STM32F芯片有几个DAC模块?

楼主(2008-06-01):
新出的STM32F芯片似乎只有1个DAC模块,
但手册说可以同时输出两路模拟信号,
这是为何?

网友A:
新出的STM32F芯片有一个DAC模块,两个输出通道

这个DAC模块有两个DAC转换器,下面是技术参考手册上的简述:

11.2 Main features
- Two DAC converters: one output channel each (两个DAC转换器,各有一个输出通道)
- 8-bit or 12-bit monotonic output (8位或12位单调输出)
- Left or right data alignement in 12-bit mode (12位模式时数据左或右对齐)
- Synchronized update capability (可以同步更新)
- Noise-wave generation (可以产生噪声波)
- Triangular-wave generation (可以产生三角波)
- Dual DAC channel independent or simultaneous conversions (双DAC通道可以实现独立或同步转换)
- DMA capability for each channel (每个通道都具有DMA功能)
- External triggers for conversion (可以通过外部触发转换)
- Input voltage reference VREF+ (VREF+输入电压参考)

技术参考手册下载地址: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rm/1390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