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M32总是出现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楼主(2008-06-02):
有时还出现NO ULINK DEVICE FOUND,请知道的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什么IDE软件?什么调试器?IDE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uVision3 V3.55C
ulink1
新片STM32103VBT6,未运行过程序。
上述环境,及程序成功运行于英蓓特核心板,把8M的晶振去掉也可以JTAG。
VCC=3.1V
VCC 与GND 接5个104瓷片电容,1个10UF/50V铝电容
BOOT0,BOOT1通过10K电阻接到VCC
VBAT接VCC
NRST通过10K电阻接VCC,通过104电容接GND
8M晶振,22pF电容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测试STM32是否损坏呢?

如题

网友A:
UV3好像最新的为3.20版本,你怎么会有3.55C版本?

我不知道UV3是否支持ULink1?要问英蓓特。

你好象没有接VDDA。

楼主:
谢谢

MDK-ARM 3.15B,支持STM32的,已经调试过英蓓特的开发板。
VDDA,VSSA,VREF都接到VCC和GND了

网友A:
看来你的JTAG连接不对

请参考已经调试通过英蓓特开发板的电路图检查一下JTAG部分的线路。

楼主:
继续调试,汇报结果,直至调试通过。也请高手多家指导

今天作如下测试
对象:英蓓特核心板(板子代码070901(在CN17旁边))
工具:ULINK1(淘宝上买的),3.1V稳压电源
连接方式:
核心板:CN17,CN18
CN17-50==GND
CN17-48==VCC=3.1V
CN18-22(PB3)==JTAG-13
CN18-38(PA15)==JTAG-5
CN18-40(PA13)==JTAG-7
CN18-21(PB4)==JTAG-3
CN18-37(PA14)==JTAG-9
上拉,下拉电阻全未接。
可以正常调试。
注:第一次,采用ULINK1供电时,电压只有1。8V,不能正常调试,采用外接电源后,正常JTAG调试。

网友B: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

我用STM32做键盘,一切功能都正常,只是有按键按下去的时候,偶尔会出现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
目前还没查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08-12-16):
出现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错误

我用STM32做电机控制,只要电机一启动,也会出现JTAG Communication Failure错误,用SWJ不会出现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