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的传输字节问题

楼主(2008-06-04):
我需要通用HID,接收和发送 是固定长度,都是64字节,stm32的usb库文件可以实现吗?怎么改动?

网友A:
请参考Joystick例程

参考函数Joystick_Send()相关的程序,同时要修改HID描述符。

网友B:
香版主

你还没说怎么改呀,关注中!

网友A:
修改HID描述符,修改函数Joystick_Send()相关的程序

打开程序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哈哈~~~我来改一个玩玩~~~

网友B:
computer00

谢谢你!  期待你改的结果!

网友D:
它的端点也像D12那样有端点1输入和端点1输出的

应该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

网友A:
圈圈太强了

8楼说得对。

网友B:
谢谢圈圈

 不过你的例子,在PC机周期发送数据的情况下 , STM32的USB发送数据到PC
有时会有错误,前10几个字节会在某次发送时,被清零。  出现的地方不是很规律,我找不到原因。

用另一个Keil的例子,就没事,不知为何?

网友C:
看来这个端点1问题我还得去查下数据手册...

就是说,端点1同时有输入和输出两个端点吧?

10楼所说的问题,可能是我的缓冲区地址没设置对,因为我没有细看里面的缓冲地址如何设置,
可能是两个缓冲区重叠了??我只改了一些表面的东西,没有深入。你自己再仔细找找原因吧。

找个空我把数据手册好好看看,上次看了一部分又停下来了,晕。

网友C:
哈哈~~~搞定了,的确是缓冲区重叠的问题...

STM32的USB端点缓冲不是固定的,由寄存器设置。
而我的程序中,是如下定义的,端点大小为0x40,端点2做为输出端点,
0xD8+0x40=0x118,也就是说,端点1缓冲前24个字节重叠,被输出数据覆盖了。
/* EP1  */
/* 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1_TXADDR        (0x100)
/* EP2  */
/* R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2_RXADDR        (0xD8)

将端点1的发送地址设置为0x98即可解决此问题。
/* EP1  */
/* t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1_TXADDR        (0x98)

至于端点1,的确也是可以做为输出的,程序做如下修改:
端点2接收地址改成端点1接收:
/* EP1  */
/* Rx buffer base address */
#define ENDP1_RXADDR        (0xD8)

然后在端点描述符中,将原来的端点输出2,改为端点输出1:
0x01,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OUT endp 1)*/

原来的端点2初始化改为初始化端点1:
  /* Initialize Endpoint 1 */
 // SetEPType(ENDP1, EP_INTERRUPT);
  SetEPRxAddr(ENDP1, ENDP1_RXADDR);
  SetEPRxCount(ENDP1, 64);
 // SetEPTxStatus(ENDP1, EP_TX_DIS);
  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VALID);

将原来的端点2回调函数改成端点1回调:
/*******************************************************************************
* Function Name  : EP1_OUT_Callback.
* Description    : EP1 OUT Callback Routin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P1_OUT_Callback(void)
{
  u8 DataLen;
  DataLen = GetEPRxCount(ENDP1);
  PMAToUserBufferCopy(OutBuffer, ENDP1_RXADDR, DataLen);
  SetEPRxValid(ENDP1);
}

头文件usb_conf.h中修改:
//#define  EP1_OUT_Callback   NOP_Process
void EP1_OUT_Callback(void);
#define  EP2_OUT_Callback   NOP_Process

然后重新编译之,就可以用端点1啦。谢谢8楼的提示。

网友B:
十分感谢:圈圈

实验通过,谢谢圈圈的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B:
顶圈圈,优秀帖子!

顶圈圈,优秀帖子!

网友C:
硬件?直接用万利的开发板。楼主倒是不见了,哈哈~~~~

网友B:
USB

例子修改管脚配置,英蓓特的也能用!

网友B:
ding OO

这帖子不能沉,呵呵!

网友B:
ding OO

不让沉!

网友B:
ding OO

不让沉!   呵呵!   没人这么用吗?

网友E(2008-07-04):
oo的这个例子需要安装oo自己的win平台驱动么?

微软自带的hid驱动认不出设备。。。

网友C:
不用啊,win XP可以认出来的……

虽然可能会提示设备安装出现问题,但是照样可以用的。

http://blog.**/computer00/123115/message.aspx

网友E:
oo的这个例子需要安装oo自己的win平台驱动么?

我试了试这个例子,windows无法识别usb设备

网友E:
现在好了 :0

是我rp太差了?
原来试的你做的两个版本都不成的。。。。
现在都可以用了。

btw:怎么删除自己的帖子啊,不小心重复发了,呵呵

网友F(2009-05-21):
我也照着这个改了一个发现一个问题

改过后通过端点1发送数据没有问题,但是我发现端点2好型不能正常收到数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
const u8 CustomHID_ReportDescriptor[CUSTOMHID_SIZ_REPORT_DESC] =
  {
    0x05, 0xFF,            /* USAGE_PAGE (User Define)           */
    0x09, 0xFF,            /* USAGE (User Define )               */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 6 */
    /*in*/
    0x05, 0x01,                    // USAGE_PAGE(1)
    0x19, 0x00,                    //   USAGE_MINIMUM(0)
    0x29, 0xFF,                    //   USAGE_MAXIMUM(255)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95, 0x40,                    //   REPORT_COUNT (64)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22*/
    /*out*/
    0x05, 0x02,                    // USAGE_PAGE(2)
    0x19, 0x00,                    //   USAGE_MINIMUM (0)
    0x29, 0xFF,                    //   USAGE_MAXIMUM (255)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 0x08,                    //   REPORT_SIZE (8)
    0x95, 0x40,                    //   REPORT_COUNT (64)
    0x91, 0x02,                    //   OUTPUT (Data,Var,Abs)
    /* 38 */

    0xc0               /*     END_COLLECTION                 */
  }; /* CustomHID_ReportDescrip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