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振荡器问题

楼主(2008-06-05):
请问下有没有人知道STM32F103C6T6陶瓷振荡器 (ceramic oscillator) 频率的最低要求是什么?

在STM32 datasheet 里面第43页 section 5.3.6, 我看见了 Fhse_ext maximum 是 25MHz, 但是 datasheet 里面没说最低要求是什么.  并且我不了解在STM32 datasheet 里面第45页 table 22讲的fosc_in 是关于什么?  怎么和Fhse_ext区别? fosc_in 是不是讲晶体振荡器(crystal oscillator)?

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 多谢帮助我.

网友A:
STM32可以使用外部有源振荡器,也可使用带外部晶体的内部振

fHSE_ext表示使用外部有源振荡器的情况,而fOSC_IN表示使用带外部晶体(或陶瓷)的内部振荡器时的情况,这两者是不同的概念。

没有给出fHSE_ext的最小值是因为没有限制,而且实际应用中没有人会使用太小的时钟频率。

另外,你看得手册好像是旧的版本,请到ST的网站下载最新手册: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stonline/mcu/MCU_Page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