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STM32编译问题

楼主(2008-06-07):
编译显示信息如下:
Building configuration: test01 - Debug
Updating build tree...

24  file(s) deleted.
Updating build tree...
cortexm3_macro.s
Variable expansion failed.
  Offending text: "$Test01$.."
  Partial command line: "iccarm.exe E:armtest est01main.c -o E:armtest est01DebugObj -z3
--no_cse --no_unroll --no_inline --no_code_motion --no_tbaa --no_clustering --no_scheduling
--debug --cpu_mode thumb --endian little --cpu cortex-M3 --stack_align 4 -e --fpu None --dlib_config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LIBdl7mptnnl8f.h -I "
stm32f10x_exti.c
stm32f10x_flash.c
stm32f10x_gpio.c
stm32f10x_lib.c
stm32f10x_nvic.c
stm32f10x_rcc.c
stm32f10x_spi.c
stm32f10x_systick.c
stm32f10x_tim.c
stm32f10x_usart.c
stm32f10x_vector.c

Total number of errors: 0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请大家帮助分析错误之处。谢谢

网友A:
Total number of errors: 0 --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哪里有错误?

楼主:
就这一点

Variable expansion failed.
  Offending text: "$Test01$.."
  Partial command line: "iccarm.exe E:armtest est01main.c -o E:armtest est01DebugObj -z3
--no_cse --no_unroll --no_inline --no_code_motion --no_tbaa --no_clustering --no_scheduling
--debug --cpu_mode thumb --endian little --cpu cortex-M3 --stack_align 4 -e --fpu None --dlib_config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4.0 KickstartarmLIBdl7mptnnl8f.h -I "

楼主:
香主回复好快呀

这个地方是不是算错误呢?
还是一个警告!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环境,但好像是说环境变量$Test01$有问题

因为最后编译的结果正确、没有错误,你可以暂时不必管它。

楼主:
噢……

晓得了
我还以为是什么错误呢

楼主:
IAR 4.22A

楼主:
香主正确

主程序的路径错误。
改正后一切正常。
谢谢啦

网友B(2011-11-18):
LZ怎么改的啊?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多多指教啊!QQ:506758875

网友C:
是路劲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