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提一个老问题:flash loader无法下载

楼主(2008-06-07):
芯片:STM32F101C8T6
1、按照操作步骤,可以进行到程序下载,但是在下载时先出现一个1%比例的蓝色进程条,然后很快就是红色进程条,提示Operation failed,我用示波器观察101的USART1的接收,可以看到信号,但是USART1的发送没有信号,包括连接过程,感到疑惑的是,发送端没有任何数据发送,芯片是如何连接成功的?
2、在IAR EWARM4.42A版本中,生成何种文件?是在Options/Linker/output/other里使用raw-binary生成.BIN文件吗?
另外一个选项框extra output中输出文件和output/other中输出文件有何区别?

网友A:
那个gui编的不太好,下载文件什么的路径不能太深

楼主:
感谢楼主辛勤劳作,但是两个软件基本无法使用

DOS下的那个不想去测试了,太烦,2楼自己的那个擦除是好的,但是写入程序一直在PLEASE WAIT.......,等了很长时间无法完成,强制KILL,而且的确想2楼说得那样,GUI太不友好,不过还是感谢2楼的辛勤努力

楼主:
FLASH LOADER到底可否实现批量化使用?

本来以为使用flash loader可以解决生产中的程序下载问题,现在看来有点困惑了,其他还有什么好的办法下载程序吗?前提是不用IAR EWARM的IDE去仿真下载?

网友A:
如果出现等待的情况,可以把存放程序的文件夹换个名字试

还有gui所涉及的目录名字不要有中文和一些特殊的名字,比如pc,exe,com等

网友B:
ST提供的Flash loader只不过是一个Demo,不能做为正式软件使用

在ST的网站上标明为“STM32F103xx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所以开放了通信接口,供用户根据不同的情况自己定制。

楼主:
香主则会面

楼主:
香主这么说的意思是STM32芯片的ISP只有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这个Demonstrator不能做为正式软件使用

至于由谁解决,需要由大家共同想办法。

网友C:
ST投鼠忌器?

都Demonstrator到这个份上了,为什么不再做完善点发个正式版呢?这既是大家的问题也是ST的问题,解决好了才能皆大欢喜,中国人信奉的是"子不教父之过",ST自己的片子ISP没有调教好,指望其它的“爸爸”来调教太不靠谱。

也许ISP弄好了那些做商业编程器的合作商会不高兴,ST有点投鼠忌器,哈哈。